错误解析

楼主(2019-10-18):
那么大的板压在立板上同时受压400kg 立板居然没事   我分析错在哪儿了

网友:
立板的材质属性、立板与底板的连接方式看看

网友A:
这是个零件而非装配体吧,锚固点是?受力面和受力方向是?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solidworks能用装配体进行分析吗?

网友:
受力方向与固定点没定好吧!
把立板与压板做成一体的就不会了!

网友:
颜色显示的是载荷还是变形量?

楼主:
全是一体的立板压板
我用CAXA 跟SW 做的 根本不一样

网友:
这个工况怎么设定的,约束点在哪里,受力点在哪里?
结构分析的变形显示比例是不是太小了,才能有显示变化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零件而非装配体吧,锚固点是?受力面和受力方向是?

装配体分析当然是可以的,可惜我也不会。

网友:
没用过CAXA,也太操蛋了吧

网友:
必须要加倒角或圆角,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