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检测电池不稳定

楼主(2019-10-18):
各位大神,现在有一个电池检测,一盒电池,总共100个,两个一穴,现在要求检测有没有漏装,目前的设计是每个电池位置下配一个SICK的接近开关,但调试时发现,总会有电池检测不到,电池和盒子最大间隙在2-3mm左右,位置是不固定的,电池盒厚度3mm左右,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等级不够,不能上传图片,哭晕在厕所)

网友A:
电池多大,多重?最古老的办法,称重行不行?

图片可以网盘

网友B:
别有事儿求人才跑过来啊。看你的积分啊,  运营方跟你记着仇呢。

多学我,没事儿多溜达溜达。

网友:
换成对射行不行

网友:
先查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多大,多重?最古老的办法,称重行不行?

图片可以网盘

谢谢。称重不可行,100个电池的重量误差范围已经超过了2个电池的重量

楼主:
不行的,上面会干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有事儿求人才跑过来啊。看你的积分啊,  运营方跟你记着仇呢。

多学我,没事儿多溜达溜达 ...

了解,老哥机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上面会干涉到

上相机吧

网友C:
能不能用导杆配弹簧的结构?行程搞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用导杆配弹簧的结构?行程搞长点

不行的,这个电池盒是密封的,盒子上面也是封闭的

网友:
最好提供下照片,让大家凭想象来解决你的问题有点难。

网友:
下载社区APP,可以传图片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接近开关检测距离太小了,换成光电开关还好弄一些。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热心指导,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传感器的检测距离原因,把传感器调整之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