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库换刀问题

楼主(2019-10-18):
问题是:1、抓刀动作正常,换刀进主轴时,就在刀具离主轴孔50MM处停下了,然后报警。
              2、请问各位同仁,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识别出错?识别结果主轴刀位已有刀具然后报警?个人猜测

网友:
换刀的增压缸有问题了吧?刚遇到类似的,联系厂家,重新换了增压缸解决

网友:
报警提示是什么呢?从报警说明书那里查到一点提示,然后再分析

楼主:
意思换刀正常,就是插刀时,刀柄离主轴孔50MM左右,就不动作了,

网友A:
是不是里面有铁削杂质给堵住了,清理干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里面有铁削杂质给堵住了,清理干净即可。

你说的原因可以不考虑,主轴孔无刀具,观察了下,那三个指示灯和凸轮槽僧不对,如何调整?我把凸轮槽上的顶丝松了,调不动,是否调整其它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