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轴变了

楼主(2019-10-18):
原理为电机带通过键,带动轴套转,轴套和转台螺栓连接,旋转台转。
现在电机更换为不带键,轴端部带M6孔,长度40mm,(原电机轴长30)
这个结构怎么改好呢?

网友:
磨成D型的?

网友:
电机轴最好示意一下,M6加工沿径向还是轴向,如果轴向,那套的螺纹改成通孔就行了
但是旋转台只用一个螺栓,那么当旋转方向改变,或者减速时就相当于在松螺栓,旋转台很容易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