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沉孔深度怎么标注

楼主(2019-10-18):
是不是需要刨开,标注深度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剖视图

网友:
不做剖视的可以这样

网友:
需要剖开。

网友:
偷赖就直接文字标下孔深XX mm

网友:
查阅下机械制图国家标准就可以了

网友:
不剖开,直接标注直径和孔深还有个数也可以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0-18 15:07不做剖视的可以这样

长沉孔那种,不是圆孔。好像只能刨了吧

网友(点评):
锥形沉孔、柱形沉孔都可以有专用符号表示,并说明深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