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及滚珠丝杠怎么加注润滑脂

楼主(2019-10-18):
哪位大佬知道,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杠怎么加注润滑脂吗?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工具叫什么名字?   有没有推荐的品牌,润滑脂要用什么样的?

PS:导轨是上银的    丝杆是TBI的

谢了

网友:
先去看样本,注油品类,频次都有推荐,有的是免润滑的。

网友:
有的是可以增加集中润滑装置,每隔一段时间往丝杠上打一次油

网友A:
滚珠丝杠的螺母上面不是有油嘴吗,直接往这里加就好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杠的螺母上面不是有油嘴吗,直接往这里加就好了咯。

用手?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工具叫什么名字?

网友:
有加油机
或者导轨上带自润试式油箱导轨油就行了

网友:
集中润滑的方式,建议在润滑油中加入适量的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