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如何实现挡板绕固定轴承旋转

楼主(2019-10-18):
如图,挡板固定在“固定轴承”上,三个挡板用“连杆”连接在一起,电机如何与连杆连接,才能使“挡板”实现如图绕“固定轴承”旋转?

网友:
就是连杆

网友A:
看样子是要连杆和电机一起旋转
个人想法:挡板和连杆中间推力轴承,电机固定在连杆上,电机出轴与挡板键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要连杆和电机一起旋转
个人想法:挡板和连杆中间推力轴承,电机固定在连杆上,电机出轴与挡板键连 ...

我是想让三块挡板同时绕“固定轴承”旋转,电机也是固定的,  你说的那个,没太看明白?

网友B:
电机轮带动偏心轮,偏心轮上连杆与连杆相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轮带动偏心轮,偏心轮上连杆与连杆相连接。

大侠可以帮忙画个草图给我看一下吗?

网友C:
电机直连其中一个挡板不就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直连其中一个挡板不就好了么

由于实际情况尺寸限制,电机不能直连挡板,所以想弄一个连杆机构,只是不知道连杆这块怎么弄,可以实现图示情况

网友D:
挡板从哪儿转到哪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挡板从哪儿转到哪儿啊????

挡板从图示位置 逆时针转9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挡板从图示位置 逆时针转90°

不管是问别人怎么办也好,自己独自琢磨机构也好,得养成习惯:自己先把工况和机构的需求相关的关键数据收集齐了,说事儿,也拿着这些数据聊。

1)电机轴与目前图中连杆的中心线(连杆的白色孔)处于同一水平面上。

2)电机轴上装摇把,要把前端和两岸的白色孔用连杆连起来。完了。

3)为设计和调试方便,建议:挡板和连杆的连接轴位,向右折过去45度。(也许只是我的习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可以帮忙画个草图给我看一下吗?

火车轮子见过吗?轮子和连杆是怎么将直线运动转换为圆周运动的。

网友:
三杆联动,这样的情况看出来有干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问别人怎么办也好,自己独自琢磨机构也好,得养成习惯:自己先把工况和机构的需求相关的关键数据收 ...

您看一下  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问别人怎么办也好,自己独自琢磨机构也好,得养成习惯:自己先把工况和机构的需求相关的关键数据收 ...

还有一个结构  您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http://www.cmiw.cn/thread-100536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车轮子见过吗?轮子和连杆是怎么将直线运动转换为圆周运动的。

谢谢大侠!
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结构吗?
http://www.cmiw.cn/thread-10053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