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阀,盘根处漏水,你们正常是怎么维修的?

楼主(2019-10-18):
除了更换盘根外,你们是怎么修的?

楼主:
我们是生料带搓成条状,弄成一圈,垫在盘根里面了。

网友:
加一个密封圈或者密封垫

网友:
盘根没压紧?

网友(点评):
压紧了还漏,最后手工制作一个密封圈,垫了进去

网友:
考虑工况,根据工况考虑盘根材质,是否可以更换成其他填料形式。

网友:
那个密封用的塑料圈已经磨损失效了,建议更换。

网友(2020-05-27):
盘根其实就是起密封作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