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D-11磨具钢和不锈钢有何异同?

楼主(2019-10-18):
食品设备上想找不锈钢的导正销,找不到合适的,找到的只有SKD-11材质的,如题,两种材料有何异同?食品设备能用吗?

楼主:
看了那么久第一次发帖求助,别沉了啊

网友:
SKD11是高耐磨韧性通用冷作模具钢、高碳高铬合金工具钢和真空脱气精炼钢,钢质纯净,具有淬透性好、淬火变形量小的良好淬硬性,但是不防锈

网友:
是食品器具内用的导正销?食品级不锈钢GB 9684-88规定的材料,铅铬含量比一般不锈钢要低得多。

存放食品的容器和食品加工机械应选用奥氏体型不锈钢(1Cr18Ni9Ti,0Cr19Ni9, 1Cr18Ni9)。餐具:应选用马氏体型不锈钢( 0Cr13,1Cr13,2Cr13,3Cr13)。

如果只是想要硬度高,耐磨的材料,那就选择SKD-11。

网友:
食品设备好像有专用的不锈钢304,316,SKD-11一般是给模具用的吧?仅供参考,等大佬出来解释。

网友:
SKD11是冷冲模具钢,通常会真空淬火热处理,机械性能会比不锈钢好一些,但长期使用还是会生锈。

网友:
去找米思米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