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矩形孔如何加工出来

楼主(2019-10-18):
如题如图,零件一端有矩形深孔,尺寸9*4.5*深80,请问大神如何加工出来的?

网友:
键槽,可以用拉床,插床加工出来

网友:
有牛头刨也行^_^

网友:
键槽,通槽用拉床加工。

网友:
嗯。综上所述。。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样的生产纲领,如果是单件小批的能用拉床拉么?最通常的工艺是用插床插出来.

网友:
通槽小批量的话,线切割

楼主:
楼上几位,这个矩形孔是死孔,不是通孔,轴总长150,用拉刀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电火花,别无他法。

楼主:
并且不是键槽,是导向用的

网友:
盲孔,做个退刀槽,牛头刨,插床均可加工

网友:
也可用激光切割,厚度不够可多片叠加。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这边有一个类似的工件,但比你这个大很多。是先开退刀槽,牛头刨刨的。
你这个孔小,深,退刀槽都比较难搞。如果允许,分两半,然后焊接的,会简单很多。

网友:
涡轮蜗杆减速器,蜗杆的一端和电机链接的不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
哈哈哈,什么都拍清楚了,就是一个东西拍得很模糊。大家才是什么?

网友:
这个可以使用线切割加工的,9*9的键槽。

网友:
看图的样子孔不会太大,做80深的盲孔要费事,之前有过类似经验,然后工艺孔可以堵焊。
建议而已,不喜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