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限位问题

楼主(2019-10-18):
通常,气缸驱动精确定位时,采用缓冲器+阻挡螺丝的组合使用
但是请问各位大佬
当用液压缸驱动,并且也要精确定位的时候,改怎么处理呢?
比如液压缸输出力会5T
那么需要它精确定位,即每次停止位置都一样
采用的方式也是缓冲器+阻挡螺丝?---那么缓冲器又该如何选择的,毕竟小弟没用过这么大的力
还是说,只能采用将液压缸每次都走完它的行程这一种方式?

网友A:
精确定位可以采用机械或者电气方式。机械方式可以用缓冲器+定位挡板,电气方式可以采用位移传感器与比例调节阀控制精确位置。

网友B:
一般应在液压缸中设缓冲装置,必要时还需在液压传动系统中设缓冲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应在液压缸中设缓冲装置,必要时还需在液压传动系统中设缓冲回路

恩,这个就是我见过的,油缸里面自带的内部缓冲
但是我这里最理想的是把液压缸像和气缸一样用,比如液压缸总行程100mm,我给他走90mm,然后到位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定位可以采用机械或者电气方式。机械方式可以用缓冲器+定位挡板,电气方式可以采用位移传感器与比例调 ...

位移传感器这种方式我知道
但是液压缸也能用缓冲器+定位挡板?

网友:
数字油缸能实现位置与力量的精确控制

数字油缸夹持鸡蛋
数字油缸结构

网友:
能用,定位挡板的强度硬度要加强

网友:
液压缸缸筒外壁增加阀块,活塞杆加装挡板。通过挡板控制阀芯闭合来实现油路闭合。我们以前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可以设定一个单位检测开关,到位后则反馈出来。

网友: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既然你不生产液压缸,那就甩给厂家,你在弄也没他们专业,只需给他们提需求。韶关那边好多做液压缸的。

网友: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