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动球阀

楼主(2019-10-18):
1、第一张图上的两个外六角螺栓,起什么调节作用?
2、第二张图上的24箭头和图示是什么?看不明白?

楼主:
有老师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
这是一个双作用的气动球阀,用于远程控制管路介质的流向,里面的弹簧和压缩分别作用于球阀的阀芯。放阀芯处于CCW位置时2与4接通,当阀芯处于CW位置时,2与4断开。

第一张图的外六角螺栓是压紧阀体内的弹簧,橘红色的应该安装是弹簧的压盖。这一点还是要看看它的说明书。我以前拆过这种双作用的气动球阀,把内部弹簧抽调了,把气动球阀改为反作用(只有压缩空气控制阀芯动作)。
你有没有这个气动球阀的说明书?有的话发上来,帮你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你得了解气动球阀的气动执行器的原理,你就明白了,这个是靠弹簧复位的,你看这个只有一根气管,单根气管只能控制阀门打开或关闭,那相反作用就靠复位弹簧了,你看这个图,2、4是不是一个样子

网友:
应该是行程的作用。

网友(2022-03-12):
看了剑帅的图总算弄明白了,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当进气口进气产生气压,推动2,4向两侧打开,带动齿轮使阀芯产生动作;当进气口无压力时,弹簧推动2,4归位,带动齿轮使阀芯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