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座带滑块外球面轴承的奇怪用法

楼主(2019-10-18):
T型座带滑块外球面轴承,今天看到有这样用的,想不通自带的结构不用为啥要自己去添加。

常见的都是下面这两种用法

回来网上一搜这种结构用法不但很常见还被大量订购。
实在是不明其理

网友A:
为了使轴承两端的滑槽与机架导轨槽保持平行。如果单靠中间的螺杆,有可能在轴承连同轴在机架导轨上运动时,出现偏斜而卡阻。

网友B:
我猜应该是为了增加浮动间隙,轴承座可以自己往上窜,适用于有一定偏差的地方

网友:
延长导轨与滑槽的配合面

网友:
可以调整压辊的压紧力

网友:
意为“软着陆”!

网友:
猜,方便加弹簧,减小轴对机架的冲击与震动

网友:
存在即有理。。。。。。

网友:
调节偏差,不同心的说法,不对的,本身没弹簧这种轴承也可以补偿误差的。这个最大作用正于6#所说的就是 调整两条转辊(滚筒)之间压力的。

网友:
这种结构,薄板卷料机用的多,主滚动轮上面用这种弹性压紧力。

网友:
人为的加长导向的长度,导向性更好。

网友C:
个人不太明白这里无论装双或单弹簧的用处,请指导下。谢谢哈。没有弹簧不是一样调位置?

网友:
11楼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不太明白这里无论装双或单弹簧的用处,请指导下。谢谢哈。没有弹簧不是一样调位置?

如果把整套构件看成刚体 你说的没错 但是实际上不是 往这方面想就可以得到11#的答案了

网友(2019-11-27):
引用 网友A:
为了使轴承两端的滑槽与机架导轨槽保持平行。如果单靠中间的螺杆,有可能在轴承连同轴在机架导轨上运动时, ...

说得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应该是为了增加浮动间隙,轴承座可以自己往上窜,适用于有一定偏差的地方

好像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