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切机液压放料架问题

楼主(2019-10-18):
液压无轴放料架夹紧油缸老是会松掉,纸卷老是松动!求解!!

网友:
把液压原理图传上来看看,是不是没有背压,有泄压?

网友:
几吨的?夹头是什么样的?也许,不是侧夹夹不紧,夹头有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检查蓄能器^_^

网友:
夹紧时确保各拉杆位置正确,液压缸支脚全部支于活动压紧板上,不得出现支空现象。

楼主:
我这个油缸把纸卷顶紧后,老是有一边会移动10毫米纸卷就松掉了!油缸安装底架也是很紧没有松动1不知道哪里出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