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上下料定位

楼主(2019-10-19):
如同,机器人将工件放置于下方仿形腔,怎么保证工件圆柱部分与仿形腔圆孔的同轴要求呢,同轴度保证0.1即可,望大神指教

网友:
用什么品牌的机器人

网友A:
工件与融腔间隙多少?

网友B:
下面圆形做成三瓣,可以收缩的,先张开,等机器人放入后再夹紧

网友C:
中间做个导向柱,控制公差就行了

网友:
如果机器人放不准,仿形孔改成活动的三爪定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与融腔间隙多少?

这个间隙根据定心结构设计,现在考虑采用锥形定位,不知道这个是否可行,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D:
请教楼主,你这个工装是走油路吗?
想知道一下两块板之间的油路怎么保证其密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圆形做成三瓣,可以收缩的,先张开,等机器人放入后再夹紧

嗯 类似车床三抓卡盘那种结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你这个工装是走油路吗?
想知道一下两块板之间的油路怎么保证其密封性?

不走油路  您指的应该是气缸,用是转角气缸压紧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做个导向柱,控制公差就行了

嗯,我现在结构考虑用锥形定位,工件加工锥形,形腔也加工一个

网友E:
工装做成锥面机器人放入产品时随锥面划入夹具。

网友F:
同轴度0.1,要求还好吧,得看你这个产品本身尺寸了,如果尺寸公差不大,仿形做导向,控制圆形仿形腔的尺寸公差就好。如果你产品本身公差大,那就不能靠圆形仿形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轴度0.1,要求还好吧,得看你这个产品本身尺寸了,如果尺寸公差不大,仿形做导向,控制圆形仿形腔的尺寸 ...

嗯嗯 这个建议很好 之前还没有考虑这一点,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装做成锥面机器人放入产品时随锥面划入夹具。

嗯嗯  现在也是这么考虑的  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走油路  您指的应该是气缸,用是转角气缸压紧工件

我也遇到工装的问题,想了解一下这位兄弟有无看法

网友:
物料外形公差,再看定位,建议选型定位,长杆处做定向!仿行腔做避空方便机器人上下料!

网友:
外部定位再放进去就好了,消除了机械手的误差

网友:
FANUC机器人0.1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间隙根据定心结构设计,现在考虑采用锥形定位,不知道这个是否可行,实际效果怎么样

可以考虑,但机器人要加动作了保证放置到位。

网友:
工件放入圆形孔必须要有一个带角度的导向才行,机械手的定位要在导向角度范围内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上有几个方案都不错。还有换个方向考虑,你工件下端面能做工艺孔么?能做就简单了。

网友:
可以用喇叭口导向?

网友H:
为什么要求这么高精度呢?如果是要进行加工,可以做个夹紧机构二次定位,没必要那个仿形做那么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有几个方案都不错。还有换个方向考虑,你工件下端面能做工艺孔么?能做就简单了。

可以做工艺孔的,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求这么高精度呢?如果是要进行加工,可以做个夹紧机构二次定位,没必要那个仿形做那么精

±0.1,保证后续装配工艺,二次定位也考虑过,但是这种仿形的综合成本感觉要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工装的问题,想了解一下这位兄弟有无看法

嗯,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大家讨论一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工艺孔的,有什么好办法吗

1.工装外缘锥面粗定位.2.工件下端面做工艺孔,若机械手定位精度不高,工艺孔做锥形孔,工装做锥形凸台配合工艺孔,二次定位。机械手定位精度高,做成柱形配合就好了,加工简单。
这种做法比做夹套定位简单,不用额外添加机构,成本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工装外缘锥面粗定位.2.工件下端面做工艺孔,若机械手定位精度不高,工艺孔做锥形孔,工装做锥形凸台配 ...

这个方案不错,感谢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不能单单靠机械手的精度,主要靠定位夹具的配合和机加工精度。

网友I:
没有视觉定位吗?是不是想通过机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视觉定位吗?是不是想通过机构解决?

视觉定位还要引导,少说也得3万以上去了,机构解决成本低很多的

网友:
治具和夹爪分别加导向柱和导向槽,夹爪做XY浮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