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平衡气缸

楼主(2019-10-19):
平衡气缸,气缸杆下吊工装,平衡后能拉动到任一位置后能继续保持平衡,最后还要能一键操作能使气缸缩回,气缸行程有500mm;这么使用的气动原理图谁有啊,望大神不吝赐教啊

网友:
气缸好像不干这活

网友(点评):
这个需要在下进气口的管路加一些减压阀 电气比例阀等阀门来实现平衡

网友:
需要减压阀来实现平衡

网友:
气动平衡吊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种气动平衡吊这个我了解过,另外还有一种气动平衡吊和电葫芦一样的

网友A:
如果需要精密控制所停留的位置,不建议这样使用,如果仅仅是满足能上升、下降和平衡停留,电气比例阀控制气缸下面的进气压力就能做到

网友(点评):
不需要精密控制,只需要满足动作需要。电气比例控制阀调节下面压力保持平衡是可以,但气动控制上升是需要额外增加分支气管来控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精密控制所停留的位置,不建议这样使用,如果仅仅是满足能上升、下降和平衡停留,电气比例阀控制气 ...

假设0.3Mpa平衡,你施加0.4mpa他就会上升,0.2mPa就会下降。电气比例阀可以调节气压大小,在最大气压范围内。SMC的ITV系列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气缸一端接个储气缸和调压阀,另外一端接个消声器

网友B:
http://www2.smc.com.cn/Webpdf/zh/DirectionalControlValves/PowerValves/VEX-P0742-0756.pdf

帮到这了 剩下的自己研究一下吧
现成的东西不香 哈哈

网友:
这个从原理上说没有难点

网友:
从缓冲罐出来接一三位四通阀,气缸两个接口分别接三位四通阀的压力口,如果对气缸活塞杆的速度有要求,那么三位四通阀到气缸两个接口的管路上再加节流阀,细节再细化下。

网友:
气缸两头都充气,,上下各装调压阀,使重物悬空,然后进口和出口都装旁路出气管,出气管接节流阀。
你想它下来,就是打开下边的阀,让活塞下边的高压气体缓慢流出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2.smc.com.cn/Webpdf/zh/DirectionalControlValves/PowerValves/VEX-P0742-0756.pdf

帮到这了 ...

这种阀倒是第一次看到,学习了!

网友:
有个思路可以参考一下,用直动电磁阀装到气缸有杆腔侧,手动操作的时候阀打开,不通压缩空气但与大气连通,停止时阀关闭,一键上升时阀通压缩空气使气缸缩回。
维持位置靠的是气缸有杆腔密封达到的。

网友(点评):
你这个也是能达到平衡,但是你这种是排气喉,平衡位置停的位置太任性了,不能达到我指哪就停哪的要求

网友:
气缸无法稳定实现这个动作,为了确保设备的温度性,还是改油压缸合理一些。

网友(点评):
气缸不稳,油缸稳定?下吊的东西很轻,很低压力就能保证稳定,区别在哪里呢?请大神指点,泄漏量?

网友C:
进气管路加个调节阀  如果需要远程操作就加电控比例阀。

网友(点评):
因为我这个是每次到底后 需重新回到顶 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气管路加个调节阀  如果需要远程操作就加电控比例阀。

调节好气压与承重的比例关系就好,下降时将气压调到平衡点,回缩时 直接把比例阀开度调到最大。

网友:
在下端出气管路上串一个气控单向阀即可

网友(2021-10-10):
也再找这方面的资料,受教了!

网友:
用诱导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