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L板密封性问题

楼主(2019-10-19):
有个问题想指教论坛上面的各位前辈,最近接到一个项目是做一个关于四轴转台的工装夹具。

如图片所示粉红色为转台红色为法兰盘,黄色连接绿色中板

现在想打通一条气路,是气路。白色粗线条。

我想问一下有经验的各位前辈,怎么保证法兰盘与连接板之间的密封性呢?

每块板之间都是通过螺丝连接的。

网友:
气路空口周围扩孔沉头放O型圈

网友:
法兰与连接板之间加密封垫,用螺栓拧紧。得设计密封板,将密封垫放进密封槽内。

网友:
增加密封垫

网友:
密封圈的结构设计要合理,材质的选用也要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