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清洗工艺

楼主(2019-10-19):
各位前辈,本人是做工程机械行业供应商质量改进的,菜鸟一枚。对液压也是外行
最近领导要求改进液压类外购件的产品清洁度,大致是要求设定设备门槛,制定一些工艺要求进行飞行检查。
涉及的品类有:油缸、泵、马达、阀锁、减速机、滤清器、散热器等
关于设定设备门槛这一块我一头雾水
求指点油缸或泵马达之类,常规都有哪些清洗工艺或清洗方式。

楼主:
在线等呀

网友A:
正品的进口件,拆开塑封就直接装了,还清洗个鬼啊,领导真的迷之自信

网友B:
你说的这几类设备,正规厂家的液压产品不需要清洗,除非你们安装过程中弄脏了。采购的产品回来管口都是用盲板封堵或者用其他方式保护,不会有脏东西进入。

网友:
在设备组装调试后,设备投入运行之前对液压系统进行必要的系统清洗是有好处的,这在相关的手册等书籍上清洗方法、检验标准都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几类设备,正规厂家的液压产品不需要清洗,除非你们安装过程中弄脏了。采购的产品回来管口都是用盲 ...

清洗要求指的是对生产厂家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的进口件,拆开塑封就直接装了,还清洗个鬼啊,领导真的迷之自信

是对供应商厂家的要求。比如你给我供应油缸,我要要求你必须上什么设备,或者采取哪些清洗工艺

网友:
应该要找合格的供应商,液压缸难道拆开里边看看有没有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对供应商厂家的要求。比如你给我供应油缸,我要要求你必须上什么设备,或者采取哪些清洗工艺

如果您这边是中小型企业的,没有一家正规供应商会理您领导的要求,如果您是大型企业,不会提这样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这边是中小型企业的,没有一家正规供应商会理您领导的要求,如果您是大型企业,不会提这样的要求。 ...

这我就不太懂了
大型企业

网友:
分享一个,电化学清砂,分为化学和电化学两方面。利用化学反应,使铸件表面的砂子(其 主要成分为SiO )与溶剂碱(NaOH)生成硅酸盐(Na OSiO )而清除。同时利用电解过程与化学反应 来清理铸件的工艺。通过电化学清砂铸件表面的氧化物被还原,即清除了砂子又去掉了铁锈,铸件表面呈灰白色。

网友:
这个我来回答应该是比较靠谱的,我是清洗机厂家的,液压类的项目也做过,液压件(比如阀体、阀芯、前盖、后盖等)肯定要清洗的,而且阀体、阀芯还要求比较高,也没那么容易达标,当然这就涉及到清洗机类型了,类型不对那就怎么洗也无法达标。以上是在机加工厂家已经洗好的,而你作为供应商管理肯定要懂一点清洗知识才好,当审核的时候你就可能提一些靠谱的疑问,清洁度出问题了,你也知道大概那个环节的问题。其实你只要对每个零件定出清洁度数据即可,把这个数据交给供应商,问他们能否做到,所以你的量化指标要实际点,越干净越好,但是最好是定个合理的标准,比如单个零件的清洁度克重定50mg,颗粒大小定600μm就可以,那就没必要定5mg,300μm,清洁度要求过高可能意味着供应商要新购设备,其实就是定的专业点,不虚高

网友C:
至于清洗工艺,我觉得你们没必要定,清洗工艺是供应商的事情,你只要告诉你的清洁度和防锈时间。当然如果你们对清洗工艺足够懂,那么你们也可以定,供应商只需要满足你的工艺参数就能满足你的清洁度,而如果你们本身对清洗就不专业,那么你们定工艺就不合适。甚至你的供应商也不知道定工艺,而是把工艺交给清洗机厂家来定,他会把你们的清洁度指标告诉清洗机厂家,照这个指标设计清洗机。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每一个环节只负责自己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于清洗工艺,我觉得你们没必要定,清洗工艺是供应商的事情,你只要告诉你的清洁度和防锈时间。当然如果你 ...

问题是清洗机并不能完全解决清洁度的问题,对液压系统来说,清洁度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即使清洗机能力达到了,装配环节没有控制好,或者试验台油品污染没有过滤,都会造成再次污染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清洗机并不能完全解决清洁度的问题,对液压系统来说,清洁度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即使清洗机能力达 ...

这里说的是清洗,那就只说清洗这个问题,而且清洗是整个环节的核心问题,不扯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