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搓网时扎了铁渣,怎么去除

楼主(2019-10-19):
钛合金产品搓网时候,搓呀板坏了,所以有细小的铁渣镶在产品里面,在做盐雾测试时表面就有锈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除?因为这是医疗产品,不能生锈。谢谢有好办法吗?

网友:
先酸洗允许不?

网友:
试试百洁布,新近研究出来的。喷砂同理

网友:
用高压空气吹,不知道行不行?
还有钛合金无磁性,用强磁铁试试,看看能否弄出来?

网友:
塑料刷子,或者白钢刷子刷,使点劲

楼主:
目前就是酸洗的。不行。谢谢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19 21:53塑料刷子,或者白钢刷子刷,使点劲
这个想过,目前有一万多件,所以没试过。

楼主:
|机加小牛发表于 10-19 20:30试试百洁布,新近研究出来的。喷砂同理
网纹表面用白洁布,不敢。有点危险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19 21:08用高压空气吹,不知道行不行?

还有钛合金无磁性,用强磁铁试试,看看能否弄出来?
铁渣直接襄在材料里面去了,高压枪和强磁只能去除表面的东西

楼主:
我是想问用什么药水能尽快腐蚀铁渣,而又不腐蚀钛合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想过,目前有一万多件,所以没试过。

用那种圆的白钢刷子,自己做个支架,电机带上即可

网友:
酸洗化学溶解,但是风险很高,但是最快,可以试验下先。

网友:
超声波清洗,具体可参考液晶屏的清洗----------水流方向与待清洗物件运动方向相反,再加上超声波作用于水流。这点铁屑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楼主:
|okmeiyou发表于 10-20 08:50酸洗化学溶解,但是风险很高,但是最快,可以试验下先。
硫酸和盐酸是肯定不行的,这样腐蚀钛合金太厉害了,再说了硫酸和盐酸私人买不到吧?

楼主:
|aniljiang发表于 10-20 16:26超声波清洗,具体可参考液晶屏的清洗----------水流方向与待清洗物件运动方向相反,再加上超声波作用于水流。这点铁屑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这个办法我是这边,没法操作呀

网友:
是否可以用钢丝刷,做一个定位夹具,实现在线清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找化学方法,应该会有增益钛合金并可以去除铁渣的酸洗液。
如果铁渣嵌入,超声波是不好用的;其他物理方法也不会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硫酸和盐酸是肯定不行的,这样腐蚀钛合金太厉害了,再说了硫酸和盐酸私人买不到吧?

买是很容易的,关键是既要把铁渣腐蚀掉,又要避免工件腐蚀,比较困难
据介绍5%以下浓度的盐酸与硫酸溶液与钛合金反应较小(表面生成氧化钛保护膜),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能完全腐蚀掉铁渣
另外有专门的钛合金酸洗钝化液,可以试试
盐酸、硫酸少量购买很容易,小件的话直接去化学试剂品商店购买很方便,可以买化学纯的,比去找工业用的方便多了

网友:
物理方法应该都没把握,还是看好化学方法,有人说酸洗,我赞成,你说不行,到底怎么个不行?用的什么酸,什么浓度?是腐蚀钛了还是对铁没效果,按理说钛是很稳定的金属,常规的酸碱都不能腐蚀他的,而铁是很容易和酸反应的。建议拿到电镀厂去洗,酸碱是危险品,管控的。

网友:
退镀工艺试一下

网友:
学习了,楼主解决没...

楼主:
|上海天实机电发表于 10-21 14:24物理方法应该都没把握,还是看好化学方法,有人说酸洗,我赞成,你说不行,到底怎么个不行?用的什么酸,什么浓度?是腐蚀钛了还是对铁没效果,按理说钛是很稳定的金属,常规的酸碱都不能腐蚀他的,而铁是很容易和酸反应的。建议拿到电镀厂去洗,酸碱是危险品,管控的。
我是拿到电镀厂酸洗的。酸洗后还是铁渣镶在产品上面,过几就生绣了。这就是酸洗后,再发蓝的。发蓝表面也有斑点。今天又去电镀厂让工人先把产品放盐酸里泡了半个小时,再进行酸洗增加亮度。目前肉看还行,具体要过几天才知道结果。

楼主:
|瑞香发表于 10-22 14:31学习了,楼主解决没...
还没有,重试了一个方案,在等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拿到电镀厂酸洗的。酸洗后还是铁渣镶在产品上面,过几就生绣了。这就是酸洗后,再发蓝的。发蓝表面也有 ...

你这个酸洗和常规的酸洗除锈可不一样,你这个主要目的是把铁全部腐蚀掉,也就是和酸完全反应,浓度要高,时间要长,即使你酸洗掉了95%的铁渣,剩下5%还会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