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加工过渡配合螺纹?

楼主(2019-10-20):
GB/T 1167-1996要求的过渡螺纹M8X1.25-4H、M8X1.25-2km、M10X1.5-4H、M10X1.5-2km。
请问是否容易加工?怎样加工?

网友A:
才知道有这种,传动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知道有这种,传动用的吗?

网友:
数控车的话,应该可以设置一下参数?

网友(点评):
是呀,了解一下螺纹加工,这个问题并不难

网友:
螺纹过渡配合是可能有间隙或过盈的配合。此时螺母的公差带与螺栓的公差带相互交叠。它是介于间隙配合或过盈配合之间的一类配合,但其间隙或过盈都不大

网友:
外螺纹或许很好加工,车床车削就好,用三针测量螺纹中径。内螺纹嘛,比较大的或许也可以用车床车出来,太小的,就算刀具能搞定,测量也是问题。。
引伸出来,即然有国标,那么专用的刀具(板牙,丝锥)和量具(通止规)都会有,太小众或许量很少,但肯定有。

网友:
M8和M10这样如何过渡的好,怎么做都有台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