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大神行车吊大型钢板的挂钩材料

楼主(2019-10-20):
厂里面生产需要平时用的这样的挂钩,但是也时常会开料就不敢用,我想问下这样的挂钩用什么材料做比较合适?之前用的Q345,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有一些开裂的裂缝,因为一般性要吊重量6吨左右的材料每个钩子,所以最好挑选好点的材料,求大神介绍,现在厚度20mm,还有就是圆孔和下面的矩形中间的长方形平时是用不着的,这个地方可以取消吗?因为开厂时候学的别家的,但是也不懂到底有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的。

网友:
你要担心可以用25#正火

网友:
35CrMo,不过材料比较贵

网友:
这种挂钩还是去买专业厂家的,万一出事故了,说不清

网友:
建议别自己做,不如买厂家生产的 ,售后有保障,出现问题还可以承担责任

网友:
自己用的话,结构取消了也没事。
容易断就把四个边的厚度留的厚一点啊。不要边上只留这么窄。
其他建议成本都会太高,楼主应该不会舍得
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你这个结构做的太单薄,吊这么重的物体肯定会变形,至少要再加强三倍。

网友A:
最好是用45#材质,机械性能比Q235A会好一些,而且这样吊装的安全件,需要做CAE受力分析,以防现场使用崩裂。

楼主:
谢谢各位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用45#材质,机械性能比Q235A会好一些,而且这样吊装的安全件,需要做CAE受力分析,以防现场使用崩裂 ...

现在打算45钢来做,我想问下割好了以后需要调质吗?调到多少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