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淬火后能变硬吗?207能做餐具吗?

楼主(2019-10-20):
前两天用 1.9mm 厚的 304 做了两个件(餐具),线切割的,感觉硬度不够。因条件限制,不能加筋。现在的考虑是:
1、将来换成 207 ?或者其它能入口的材料?
2、淬火??
谢谢!!!!

网友:
1.9mm 厚的 304 ,还不够硬,什么餐具?什么形状?可以考虑加筋

网友:
不好意思,搞错。 真的是不高。

网友:
3系不锈钢能淬火么?很少听说。线割一般平面件,不知什么产品,工艺能改冲压加筋么?要么改材料。

网友A:
不是所有的不锈钢都能淬火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不锈钢都能淬火滴。

请问能做餐具的、能淬火的不锈钢有哪些牌号?谢谢!

网友(点评):
420/440都是刀具钢

网友:
淬火的跟碳含量有关,304是不能淬火变硬的,一般是高碳钢淬火,JBT 9197-2008 不锈钢和耐热钢热处理,这里标准里有提到哪些钢能变硬,哪些不能,好像菜刀是用的440,但是不清楚是用的是不是440C

网友:
用医疗用的4系列马氏体不锈钢

网友:
国内标准304和316为食品级不锈钢

网友:
楼主可以改用304或408,选用更高牌号的更好一些,不锈钢通常不能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