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电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9-10-20):
现在想做一个齿轮齿条驱动的机构,电动机带动齿轮,电动机竖直安装。现在选出来的齿轮部孔径是10mm,在电动机的静止状态,负载大约18-20Nm,在电动机转动的时候,带动的齿条和另一个机构连接在导轨上,所以应该负载很小。请问选哪种电动机,有合适的电动机型号或者品牌推荐吗,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选电机无外乎:速度,负载,惯量比,综合这三样才能,你给出的条件无法具体给出。

网友:
条件不足,没办法选电机。负载速度是多少?计算到电机轴上的速度是多少?然后根据功率,转速和等效到电机轴上的力矩,三者的关系式计算电机功率,再去选择电机。如果还有其他要求,再调整参数,选择电机。

网友:
负载大约18-20Nm,在电动机转动的时候......厲害了  答案都有了!!

网友:
选电机要素:负载,速度要求,惯量比

网友:
这个跟我正在设计的一款产品选用的电机基本一致啊

网友:
一般电机转矩只有2Nm左右,所以不可能直接带负载的,另外电机转速约1500rpm,按50直径算,速度就是236米/分钟,一秒4m,一般现场也不需要这么高速度

网友:
这个也要看输送的精度,如果要求不高,可以选择减速带刹车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