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使用寿命的计算

楼主(2019-10-20):
最近一个项目用户提出需要高压管路寿命的理论计算,以前没有算过。那个前辈有这方面计算的经验?可否告诉哪里能查到相关资料?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管道内是什么介质?多高的压力?只要管道壁厚满足压力要求,计算壁厚时考虑材质的腐蚀裕量就行。

网友:
这个不太好计算,通常情况下的管道只要防锈做的好的话一般在15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