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问题

楼主(2019-10-20):
不知道什么情况,出现了一圈3/4的圆,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
感觉和你这一圈螺纹有些关系。。。

网友:
是不是阵列有问题?工程图里点击圆,隐藏掉

网友:
模型螺纹装饰线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应当是SOLIDWORKS的BUG。
解决方法:尝试把螺纹的尺寸变一下,然后刷新,然后再变回来。例如M5->M6, 然后M6->M5.

网友:
明显是螺纹装饰线尺寸设置有误。。。。。。。

网友:
你可以先删除这个视图再Ctrl+Z撤销删除,视图显示就好了,我也遇到过好多次,可能是盗版软件的原因,你可以试试

网友:
螺纹的原因吧

网友:
就是6楼所说的原因啊!在三维中把螺纹孔重新设置下,再把工程图刷新下就好了!

网友:
零件图里面压缩再解压,刷新下就好了

网友:
标注的格式显示问题吧,重新更新一下视图呢?

网友(点评):
插入的螺纹孔不对

网友:
零件图里面压缩再解

网友(点评):
是我螺纹孔插入的有问题,谢谢,一圈中间还有一个螺纹孔

网友:
关机再开启刷新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我操作问题,谢谢了

网友:
你插入的螺纹孔不对!

网友(点评):
确实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