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以允许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的轴承

楼主(2019-10-20):
求推荐一款可以允许电机的轴同时进行旋转运动和直线运动的轴承,直线运动行程40mm,旋转速度1000转每分钟

网友:
楼上的这个轴承挺多的啊

网友A:
SKF的CARB轴承可以同时做到这两个效果,但是轴径如果小的话可能达不到40的行程。
或者轴承弄个大点的,里面加上花键  哈哈。

网友:
突然想到一个贼贵的东西 滚珠花键

网友:
这个要看负载有多大?如果比较重,还是建议分成两个机构来实现,否则直线轴承类的导向用久了都会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F的CARB轴承可以同时做到这两个效果,但是轴径如果小的话可能达不到40的行程。
或者轴承弄个大点的,里 ...

CARB是钢厂用的  是允许一点轴向攒动

网友:
石墨铜轴套就挺好

网友:
滚珠花键

网友:
旋转花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