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轴从键传动改为端部带螺纹

楼主(2019-10-21):
原理为电机带通过键,带动轴套转,轴套和转台螺栓连接,旋转台转。
现在电机更换为不带键,轴端部带M6孔,长度40mm,(原电机轴长30)
这个结构怎么改好呢?
原来的结构是通过一个轴套过渡,电机带动轴套,转台和轴套螺栓连接。

网友:
不带键的一般用抱紧连接

网友:
用涨套,但内孔尺寸要大一些

网友:
涨紧套有外锥面的零件通过螺栓与电机轴连接;涨紧套有内锥面的零件外圆柱面支撑轴承等零件。

网友:
看你平台是往哪个方向旋转,,转向的方向应该是越转越紧,不然就端头锁螺丝容易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