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装配

楼主(2019-10-21):
各位前辈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目前车间里要装一个电磁阀块,这个阀块特别重,三个大汉都抬不起来的那种,要怎样托着它把它水平送到机子里面装配好呢

网友:
平衡吊、叉车、千斤顶、撬棍。以上都是扯淡,多问问你自己家的师傅吧。

网友:
那就四个大汉

网友:
这么大的阀块竟然没有配起吊孔吊环,这设计的心思也是够大的。

网友:
吊环穿吊带吊就行了,这么重的阀设计时有吊装位置的。

网友:
如果特别大,那肯定有空余的地方可以打螺丝空吧?做三个M12的螺纹孔,或者M10的,再装上吊耳试试看。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想着换个方向,向上装配呢,为什么要水平装?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RIJPCFH6K83X2V4\Desk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