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板孔加工方式的疑问

楼主(2019-10-21):
如图所示为KUKA机器人固定底座:
底板厚度25毫米,这一圈孔是用来穿膨胀螺栓使之与地面紧密联接的;但为什么这圈弄都是破掉的?

肯定不是激光切割,难道是线切割?或是火焰气割?~傻傻分不清楚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有人问过,好像是户外广告牌的底座,和这个方式一样,有人解释说是螺栓锁紧后可以更好的和底面接触。

楼主:
这个底盘圆直径有1.5米,这么大的一个圆,线切割不好干的咯。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327&extra=page%3D1&_dsign=b1cabe77 这个和原来的2、14楼算是比较合理的解答,汽轮机的缝明显没有割到孔并且也不是正对着孔中心

楼主:
|wx_c57kw5nu发表于 10-21 13:20这个问题之前有人问过,好像是户外广告牌的底座,和这个方式一样,有人解释说是螺栓锁紧后可以更好的和底面接触。
大神说的有些像,应该也有这种可能性,即使是线切割加工,也不会懒到钼丝都不拆,直接破割!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等离子切割,为了可以一次连续切割出来

网友:
等离子,要是我的话我会用锯子因为我只有这个^_^。

网友:
说个题外话,库卡的机器人,底座搞个蓝色的烤漆,我遇到的项目客户绝对不同意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0-21 15:05等离子,要是我的话我会用锯子因为我只有这个^_^。
这么多孔,你得干一个星期了

楼主:
|菜鸟8587发表于 10-21 15:45说个题外话,库卡的机器人,底座搞个蓝色的烤漆,我遇到的项目客户绝对不同意
你说的是表面喷塑浅灰色吧?

网友:
就是因为底板面积太大,怕连界面贴合不紧,增加变形,使得两个连结面能紧密贴紧。

网友:
气割来的快

网友:
之前还真没有注意到底座的这处开口,看图片应该是等离子切割的。

网友:
学习了,应该是为了补偿变形

网友:
膨胀螺栓有关,这种孔,线切割什么的成本会不会太高!

网友:
会不会是防止机身晃动伤害螺栓?

网友:
主要与地面(微观不平整)更好的接触

网友(2019-12-19):
是防止机身晃动伤害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