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下,图中轴承的配置和固定方式是否合理

楼主(2019-10-21):
各位高手帮忙看下,图中轴承的配置和固定方式是否合理,端面的缩进螺母压紧内圈后是否会导致轴承卡死无法转动?

网友A:
最好两轴承内圈之间加个隔圈,靠M30螺母调整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两轴承内圈之间加个隔圈,靠M30螺母调整不容易。

内圈和外圈都加隔套不太好吧

网友(点评):
说拧紧螺母可能卡死都比较含蓄了,百分百会卡死!!!

网友:
内外圈都要加隔套,现在这种情况,拧紧M30轴承很可能卡死,不拧紧你就没法保证这个结构稳定。之前做过类似结构,内外圈的隔套长度差比较大,拧紧紧固螺母都会卡死。

网友(点评):
那内外圈的宽度差需要保证的。

网友:
Q43—1锁轴承里口不行吗?

网友:
最好不要两端都用螺母锁紧,一头固定一头支撑,另一头用轴用挡圈即可。

网友:
问题点:
1.这样的锁的趋势是后面轴承的内圈会受锁紧力,这个力是一直存在的
建议:
1.前面的轴承换小一号内孔的,把你的锁紧力传递在前面一个轴承的内圈上,这样毫无问题

网友:
这个结构的轴承内圈和外圈都定死有问题,运转后,轴受热伸长,会出问题。

网友:
选用圆柱滚子轴承是最合适的

网友:
路过!
顺便顶一下!!!!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