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S不锈钢

楼主(2019-10-21):
10mm厚310S不锈钢圆筒在800℃还能支撑1吨的重量吗

网友A:
钢材的强度随着使用温度升高有所下降,你找找资料,能查到数据的。

网友B:
常温下也承受不了咯!

网友:
多粗的桶啊

网友C:
圆管的外径是多大呢?这个温度310S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600mm外径的筒体,可以在800度下直接支撑在筒体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材的强度随着使用温度升高有所下降,你找找资料,能查到数据的。

我查过强度可以满足,就不知道刚度行不行,310S不锈钢在800度开始软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温下也承受不了咯!

常温下是肯定可以的,就算是30吨也没问题,就是800度刚度可不可以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管的外径是多大呢?这个温度310S应该是没问题的!

DN350内筒,310S是作为外筒的,外径是600mm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600mm外径的筒体,可以在800度下直接支撑在筒体上吗

怎么支撑?是什么东西支撑在600mm筒体上?通过什么方式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支撑?是什么东西支撑在600mm筒体上?通过什么方式连接?

做的化工设备,用鞍座支撑,鞍座有垫板,直接焊在筒体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的化工设备,用鞍座支撑,鞍座有垫板,直接焊在筒体上

类似于克劳斯炉之类的?我的理解你的这个筒体是装在另外一个筒体里面?就是焊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于克劳斯炉之类的?我的理解你的这个筒体是装在另外一个筒体里面?就是焊接在一起?

600mm的筒体在另一个外面,两个是焊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mm的筒体在另一个外面,两个是焊接的

都焊接死了,那就没什么问题了,一般的化工燃烧器都是这样的!

楼主:
310S板在800度的时候强度没问题,关键是刚度能满足吗,310S不锈钢在800度开始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