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工艺装配方案

楼主(2019-10-21):
结构如图,简单先画了下,是用在收卷塑料膜上,左右两快墙板,长2200mm,高1300mm,厚20mm。墙板是靠方管+连接板焊接起来锁紧连接,中间是有四五根辊在转动,辊用带座轴承锁在墙板上连接,辊转速50r/min,辊的同轴度需要保证,不然卷出来的塑料膜表面会不平整。请问这个连接管的工艺该如何做?有人个老工艺建议说装配好,把连接板锁在墙板上,再来焊死方管?各位有好的意见吗?

网友A:
就这么简单

网友B:
用三根方管连接完,这么大的结构在镗床上能加工辊轴安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简单

是的,四个带座轴承放外面,放里面和外面有什么差别吗?

另外,这个连接管长一米的可以,可能焊接完再加工。不过我们设备有时候需要做到2400mm左右,这个时候怎么焊接后机加呢

网友(点评):
放外面可以不对长度做要求了,带座高度也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根方管连接完,这么大的结构在镗床上能加工辊轴安装孔?

板上的孔都是激光割完的,现在看怎么样样用方管连接后,能很好的保证同轴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上的孔都是激光割完的,现在看怎么样样用方管连接后,能很好的保证同轴度。

方管两端焊接底板,方管底板上加工连接螺栓孔,方管两端的底板再与大钢板通过螺栓连接。大底板上的螺栓孔给出辊轴孔的位置度。用焊接方式不好保证两大底板的平行度与两大底板和方管的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管两端焊接底板,方管底板上加工连接螺栓孔,方管两端的底板再与大钢板通过螺栓连接。大底板上的螺栓孔 ...

所以有人建议连接板先锁到大底板上,装配完辊轴后,再来把方管焊接到连接板上。想问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工艺

网友:
只能通过机加工方式保证零部件之间的同轴度、垂直度和平行度。焊接之后再机加工,如果变形量大,得留出多少加工余量,而且现在的变形情况还不好预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三根方管连接完,这么大的结构在镗床上能加工辊轴安装孔?

3根方管,还是4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有人建议连接板先锁到大底板上,装配完辊轴后,再来把方管焊接到连接板上。想问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工 ...

LZ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上的孔都是激光割完的,现在看怎么样样用方管连接后,能很好的保证同轴度。

这么大的两块墙板,使用激光分别割的,这个一致性如何?能否满足多条棍的同轴度要求?
如果两块板焊接在一起,一次割2块板,觉得最好。可惜太大了,线割不方便。

网友:
连接杆的相对距离如果没有严格要求,那么2块墙板只需保证平行就可以,轴承安装孔稍有偏差也没关系(可以开大点,腰孔也可以,先只加工2个)
方管焊接处附近同样钻个适当大小孔,方管保证等长,然后用螺杆带紧方管焊接,保证墙板平行(轴承安装孔处,可以同样方法带紧)
最后安装带座轴承,并调整好,如果想维护省事,就把余下的带座轴承的安装孔与底板配钻,用个钢管做空心销定位,或者直接装也可以,就是维护时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两块墙板,使用激光分别割的,这个一致性如何?能否满足多条棍的同轴度要求?
如果两块板焊接在 ...

板可以两块一起割完再镗孔,保证孔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3根方管,还是4根?

4根。

网友D:
板是激光割,那最起码上下加工中心铣两个边吧,这样多少才有个安装基准,要不放起来都底部不平咋保证。架子的固定横梁无所谓。歪点也无所谓,然后轴承座最好按二楼的建议外装,这样你也好调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是激光割,那最起码上下加工中心铣两个边吧,这样多少才有个安装基准,要不放起来都底部不平咋保证。架子 ...

想教一下,轴承座内装跟外装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点评):
安装调试方便啊,内装的话你人是不是得钻进去调,扳手都不好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四个带座轴承放外面,放里面和外面有什么差别吗?

另外,这个连接管长一米的可以,可能焊接完再 ...

自己想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