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酸洗钝化后做盐雾试验出现锈蚀可能原因有那些啊?

楼主(2019-10-21):
如题,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不锈钢不纯^_^算一个,比如市面上就有每公斤13-1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不纯^_^算一个,比如市面上就有每公斤13-18的。

这个是最常见的原因了

网友:
这个问题。。。能有若干种可能。。。

304不锈钢,哪生产的?国标还是非标?大公司还是小作坊?合格么?

酸洗、钝化工艺正常么?按要求操作了么?化学原料合格么?

只有结合生产状况过程综合判断!

网友:
不锈钢表面存积着含有其它金属元素的粉尘或异类金属颗粒的附着物,在潮湿的空气中,附着物与不锈钢间的冷凝水,将二连成一个微电池,引发了电化学反应,保护膜受到破坏,称之谓电化学腐蚀。

网友(点评):
那怎么可以预防呢,吹干净再去做盐雾试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