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密封件是标准件?通用件?还是非标定制件?

楼主(2019-10-21):
这个密封件是标准件?通用件?还是非标定制件?

楼主:
请大神指教,如果那个大神做过,请赐教

网友:
好像定制件。

网友:
    是跟下方不锈钢(铝合金)接头配套用的吗?如果是,问接头厂家买就好了。

网友:
算通用件吧,万能宝搜索【色谱密封耗材】,有惊喜哦

网友:
标准件吧  好像是卡套式管接头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
真不清楚,我们用的绝大部分都是定制的。

网友:
定制的,这个没标准的

网友:
这种胶管和卡套都好做的,小批量,大批量都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