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2018材料明细表模板问题

楼主(2019-10-22):
我把材料明细表按国标改了每列的宽度,改好后保存模板,然后每次调用模板生成明细表的时候“序号”和“数量”这两列的宽度都会自动加宽到9.12,每次我都只能手动改成8,请问有没有人碰到这个情况?是不是因为序号、数量这几个字占用空间不足,系统自动调节列宽来适应文字了?我设置的文字大小都是标准的3.5号字啊。

网友:
在表上点击右键 选择锁定行高和行宽 试试

网友:
检查下看看是不是用了套合文字,再选中文档字体试试,我也是8个宽,表示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首先谢谢上面两位。原来我在用2012版的时候就编辑好表格后,直接锁定整个表格就行。现在不好使。
刚才我试了一下,别的列不管,只锁定这两列,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应该把格式的高度限制住,字体随着表格的宽度来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格式的高度限制住,字体随着表格的宽度来变。

能教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吗?是不是套合文字那个选项?我试过不让用,说什么不能套合文字不能应用到所选单元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