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机床会越加工越好?

楼主(2019-10-22):
背景:一数控磨床,加工后圆度不好,疑似与停机稍久有关,因为问题发生在机床停机约4小时重启之后,停机之前没有问题,

现象:通过调整,圆度合格了,但没有达到停机前水平,决定监控生产,通过监控发现,零件圆度越干越好,8个小时候后再抽测,圆度值与停机之前相当了,

请教,停机影响什么?为什么机床会越加工越好?

网友:
新机子吧,老机子应该不会这样。

网友(点评):
不是新机子

网友:
机床要预热?

网友(点评):
大概是这个意思,预热热什么?机械?油?

网友:
停机4小时吗?如果停3月还能理解,4个小时???同求答案!

网友:
说明主轴瓦得调整了。

网友:
这个应该巧合吧,工装夹具神马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
预热油,机床内部的传动零件,比如丝杠等,机床正常加工前都应该有一个预热,车床如此,加工中心也是如此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22 19:41预热油,机床内部的传动零件,比如丝杠等,机床正常加工前都应该有一个预热,车床如此,加工中心也是如此
液压油未预热影响什么?会导致什么?

网友:
|耶稣爱子发表于 10-22 20:14液压油未预热影响什么?会导致什么?
热胀冷缩,热机后状态好。

楼主:
|一尾小鱼发表于 10-23 11:55热胀冷缩,热机后状态好。
谁热胀冷缩?油还是机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油未预热影响什么?会导致什么?

不是液压油,是切削油,就是降温的那个油,或者冷却液

网友(2019-12-05):
机床发热后间隙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