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轮与混凝土路面摩擦系数

楼主(2019-10-22):
使用地牛搬运设备,地牛是钢轮的,使用环境是混凝土路面,查找了设计手册,没找到摩察系数。有咩有大神做过类似计算?摩擦系数有吗

网友:
自己找块铁,地上试一下不就有了(多试几种地面),再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多好

网友:
自己做实验啊 这个不难啊

网友:
钢与水泥地面的摩擦因数是多少?
我来答
xiaofu2222
LV.5 2011-02-05
钢板与混凝土
按参考文献,钢板不同粗糙度与对应的摩擦系数关系为:
钢材粗糙度:
0.025~0.040 0.050~0.170 0.170~0.340 0.230~0.660
对应摩擦系数为
0.20~0.25 0.26~0.30 0.40~0.50 0.45~0.60
从上式看出,最小值为0.2,但文中未交代粗糙度的单位,如按常规粗糙度单位μm理解,普通钢板的粗糙度Ra为6.3~12.5,也就是说摩擦系数可以取到0.6。

网友:
你这个是滚动摩擦,不同于滑动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