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工程图

楼主(2019-10-22):
我在用SW出工程图的时候,标注尺寸显示为黄色,百度后说事参考缺失,但是又找不到问题,出工程图之后,我的原型我也没有动过,所以想问问有大神能指导一下吗

补充内容 (2019-10-22 13:24):
可能之前说的不详细,我出现这个问题是在轴上,我对中间部位进行断裂剖面视图,然后两端的轴标注就是黄色,还有就是中间剖开的地方还是正常的标注

网友A:
删掉重标。肯定是被标注的东西改动了。

网友B:
我也是重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重标。肯定是被标注的东西改动了。

没有改动,我很确定,然后重标也还是那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重标

重标不太行,我试着重新画了一次,然后没动原型,还是黄色

网友(点评):
图里面有错误吗?

网友A:
我试着画了个轴,标注,然后断开剖,没发现问题。你再一步步试吧,画个别的玩意剖一剖,改改线的位置等,总会发现问题所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画了个轴,标注,然后断开剖,没发现问题。你再一步步试吧,画个别的玩意剖一剖,改改线的位置等,总 ...

断开剖面是只剖了中间部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标不太行,我试着重新画了一次,然后没动原型,还是黄色

图都是旋转的,我和同事都没看出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画了个轴,标注,然后断开剖,没发现问题。你再一步步试吧,画个别的玩意剖一剖,改改线的位置等,总 ...

之前回复附加了一个图片,类似于这样子的剖面,然后两端的标注为黄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重标

不太会这个贴吧,点评不会回复,你看一下有一楼我附加了图片,帮忙看一下呗,谢谢了

网友A:
为啥我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就没事?

所以就想知道啥地方出问题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就想知道啥地方出问题了啊!

某表示无能为力了,要不你重启下电脑,或者把文件发送给你同事的电脑打开看看。或者点击一下那黄色尺寸,看看有没有提示什么错。再或者重新画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表示无能为力了,要不你重启下电脑,或者把文件发送给你同事的电脑打开看看。或者点击一下那黄色尺寸 ...

我百度了,百度上都说是参考链接断开,但是都没动过,不断面剖,尺寸就可以,段秒剖就变黄色

网友A:
那就断开参考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断开参考链接

黄色尺寸就是断开链接的意思啊,我要的是能链接上啊

网友:
你画这几个尺寸的时候,是不是参考了其它东西,你不要参考,直接在画模型的时候输入尺寸

网友A:
终于给你还原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终于给你还原出来了

这是我参考其它尺寸画的,结果剖了后也是变了颜色,但我删除重标是没问题的,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参考其它尺寸画的,结果剖了后也是变了颜色,但我删除重标是没问题的,黑的。

谢谢我去试试,但是我参考其他尺寸,删了之后还是黄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给你还原出来了

你是咋画这个轴的,我用的是旋转啊,没有啥参考尺寸啊

网友A:
我到装配体里,参考了其它尺寸。比如直径等于其它零件的外径。我用的是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到装配体里,参考了其它尺寸。比如直径等于其它零件的外径。我用的是拉伸。

我是直接做半径长,然后旋转出来的啊,这应该没有相对参考尺寸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做半径长,然后旋转出来的啊,这应该没有相对参考尺寸吧

按说是没关系的,不过你还是尝试一下拉伸来做。谁知道这软件有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是没关系的,不过你还是尝试一下拉伸来做。谁知道这软件有啥毛病。

我估计应该是盗版的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开剖面是只剖了中间部分吗?

很好奇轴中间的那个腔体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轴中间的那个腔体是怎么来的

直接旋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旋转啊

其实我好奇的是现实中怎么机加出来,也可能是我没看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好奇的是现实中怎么机加出来,也可能是我没看明白吧。

现实中我这边是焊接的,最外围的圆筒,然后那个圆盘+轴,三个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
哈哈,我估计也应该是焊后加工。

网友C:
重标不行试试软件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标不行试试软件重启

这些基本操作就不用说了吧,发出来肯定想知道根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