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9-10-22):
丝杆转动带动下面的压轮上下移动,看不出红圈部分是什么结构

网友:
是不是通过螺杆的转动来调节的,有详尽的图片吗

网友:
看图应该是丝杆直接顶到那个块上,两根轴的上方肯定装压簧。要不复位没法复位。,建议多拍几张图。原理讲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