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气缸是什么形式的气缸?有什么功能作用

楼主(2019-10-22):
      图中的气缸是什么形式的气缸?有什么功能作用?图中的气缸主要应用在哪些场合

网友A:
带锁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锁气缸

我都不知道这图是啥意思

网友:
你可以参考亚德客B开头BSC之类的气缸,需要另外一个电磁阀来控制的

网友:
带锁气缸,可以在SMC上查看这种气缸结构的,图标符号也是有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