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定位治具

楼主(2019-10-22):
这边有个新项目,有些问题还没解决,如图,客户这边用的是进口车床,车主轴不动,40KG的泵体原料转动,三道工序,机械手上下料,现在想的是泵体上料前搭配治具,但是进口机器内不允许通电通气,卡在如何定位治具且结构最好是纯机械的问题上,想不出来,求助ing..

泵体

泵体

网友A:
进口的车床用的应该是液压卡盘吧,现在是出现工件的夹持问题吗?还是机械手上料没有定位的问题??

车主轴不动,40KG的泵体原料转动,三道工序
没读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的车床用的应该是液压卡盘吧,现在是出现工件的夹持问题吗?还是机械手上料没有定位的问题??

车主 ...

是这样,现在是工件和治具在前两道工序分别是正放和立着放,现在是保证不了工件和治具旋转过程中不移位或者转动,,因为不好通电通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