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4结构件生成器卡死 正在加载presentation...

楼主(2019-10-22):
结构件生成器能调出使用,如下图1,选定型材规格后,点击确认生成新构件名称和存储路径后,就卡死了。如图2,左下角状态栏提示“正在加载presentation...”。我检查了,对应文件夹,能新生成结构件文件夹,但是文件夹内无骨架草图零件和结构件零件。如果是别人已经生成了结构件零件的文件,我打开文件并新增结构件,是能成功增加的。

网友:
很难回答为什么。

『对应文件夹,能新生成结构件文件夹,但是文件夹内无骨架草图零件和结构件零件。』 因为inventor都卡死了,结构件的零件还没出来呢,所以文件夹内当然没有东西。

楼主:
@陈伯雄  陈老师,这个问题您看看。之前机械CAD论坛也有人结构件生成器卡死 正在加载presentation..。我现在有的项目能用结构件,有的项目不能用结构件,非常奇怪。

楼主(2019-12-18):
故障截面左下角显示信息偶尔会变成 “执行 插入”。
另外,每打一个更新包,软件就能正常插入结构件。
若此后重启一次软件,故障又来了。会卡死。
每个更新包都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伯雄  陈老师,这个问题您看看。之前机械CAD论坛也有人结构件生成器卡死 正在加载presentation..。我现 ...

2014?这个太古老了,我机器上早已卸载,您说的事情不能实验,也说不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4?这个太古老了,我机器上早已卸载,您说的事情不能实验,也说不出啥

嗯,软件当然是新版的好用。我发现一个凑活用的解决办法。同时安装14和18等高版本。当14插入不了结构件时,就关闭14程序,打开18等高版本inventor,在里面使用插入结构件功能。然后关闭高版本,重新打开低版本2014,就能使用插入结构件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