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的齿轮传动如何改变为同步带传动

楼主(2019-10-22):
如题,机器台板下面是机械传动机构,其中主电机齿轮带动了2个从动齿轮,现在想把这种结构改成同步带传动的形式,怎么改?
齿轮传动是主轴和从动轴反向,同步带则是同向,怎么简单实现这种传动形式的更换?
原来的齿轮传动加工,安装都比较麻烦,所以考虑使用同步带传动。

网友:
电机转向可以反过来的吗?通过改变电路。

网友:
lz是什么机器?有没完整照片。

2楼正解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主动同步轮顺时针转时,从动轮逆时针转???

网友:
有没有听说过双面齿同步带

网友A:
只要有空间,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网友:
原来的传动是增速传动,换成同步带传动还是增速传动吗?

网友(点评):
那也可以一大一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空间,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我也没想到通过结构怎么实现同步带反转,反转要怎么弄?

网友:
双面齿同步带

网友:
要加过轮了吧。

网友:
脱离传动精度和功率以及外形尺寸限制,有讨论的意义吗

网友:
双面齿同步带,或者改成摩擦传动

网友:
使用双齿面的同步带,主动轮正面安装,从动轮反面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