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大神知道可以在零下80℃环境下强度等性能不变的钢呢?

楼主(2019-10-22):
有木有大神知道可以在零下80℃环境下强度等性能不变的钢呢?且这种钢可以焊接的。

网友A:
有低温钢材,可以帮你查查。

网友:
百度百科就有低温钢

网友:
强度肯定要变

网友B:
铁素体低温钢按成分分为三类:
①低碳锰钢
低碳锰钢(C0.05~0.28%,Mn0.6~2%)。使Mn/C≈10,降低氧、氮、硫、磷等有害杂质,有的还加入少量铝、铌、钛、钒等元素以细化晶粒。这类钢最低使用温度为-60℃左右。
②低合金钢
低合金钢。主要有低镍钢(Ni2~4%)、锰镍钼钢(Mn0.6~1.5%,Ni0.2~1.0%,Mo0.4~0.6%,C≤0.25%)、镍铬钼钢 (Ni0.7~3.0%,Cr0.4~2.0%,Mo0.2~0.6%,C≤0.25%)。这些钢种的强度高于低碳钢,最低使用温度可达-110℃左右。中国研制了几种节镍的低温用低合金钢如09Mn2V等。
③中(高)合金钢
中(高)合金钢。主要有 6%Ni钢、9%Ni钢、36%Ni钢,其中9%Ni钢是应用较广的深冷用钢。这类高镍钢的使用温度可低至-196℃ [2]  。

网友C:
最低使用温度-101℃钢SA203D  SA203E 08Ni3D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低使用温度-101℃钢SA203D  SA203E 08Ni3DR

对。镍钢是低温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低温钢材,可以帮你查查。

知道类型,但牌号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素体低温钢按成分分为三类:
①低碳锰钢
低碳锰钢(C0.05~0.28%,Mn0.6~2%)。使Mn/C≈10,降低氧、氮、 ...

这个查的到,但很难查到相应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低使用温度-101℃钢SA203D  SA203E 08Ni3DR

大神啊,这个牌号在哪查到的呢?

网友A:
你找下NB/T 47009这个标准看看,给你个参考的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下NB/T 47009这个标准看看,给你个参考的表格。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素体低温钢按成分分为三类:
①低碳锰钢
低碳锰钢(C0.05~0.28%,Mn0.6~2%)。使Mn/C≈10,降低氧、氮、 ...

网友:
低温压力容器钢板执行GB/T3531标准,你可以查一下。SA203D,SA203E执行ASTM A203标准。

网友: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制品可以最低耐-269°低温,就是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