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化工用的耐酸碱好的真空泵

楼主(2019-10-22):
现在需要寻找一款改性棉工艺用的耐酸碱性好的真空泵真空泵需求
1:需要将反应釜中反应后的改性棉混合流体转移到另一个暂存罐,有管路连接
2:对暂存罐进行抽真空,两个物料罐形成压力差,通过压力差进行转移物料,允许损耗
3:需要转移的流体体积:200L以下(当前反应釜的体积100L)。
4:反应釜中的流体是次氯酸钠和NaOH混合后的,有强腐蚀性
5:对真空泵的抽气速率没有太高要求,体积不大,1-10min抽完流体即可。
6:流体是凝胶状的,改性棉花
7:挥发性气体的成分有两种:2,2,6,6-四甲基哌啶氧化物和次氯酸钠

请教各位前辈,这个方案是否合理,有没有合适的真空泵。

网友:
有没有可能考虑真空发生器
比如PIAB STING 耐强酸强碱(特氟龙材质)真空发生器

网友:
找耐酸碱非金属泵,找几个厂家问问

网友:
物料都是碱性的,而一般不锈钢耐碱性已经足够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9-12-04):
有塑料化工泵

网友(2020-09-06):
干式泵应该可以

网友(2020-11-03):
如果对于真空度没有要求的话,干泵比较好,不用保养,就是价格比较高,油泵需要做前处理,因为有腐蚀。

网友(2020-12-28):
有很多泵都能满足你的要求,内里衬四氟就可以了,因为有次氯酸。比如:水环泵,活塞式真空泵,螺杆泵,转子泵等等

网友:
可以考虑蠕动泵或软管泵,抽吸的量小,而且不腐蚀。这么小的量很多可选的,不过我认为这中最好,也好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