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连杆运动轨迹问题

楼主(2019-10-22):
两块板子从上方圆柱移到下方圆柱时,两板位置变化如图,请问如何设置连杆可行?

谢谢。

网友:
两块板也要分个1、2吧,板也要分个上、下吧...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 ,如只是简单实现两个位置变化 ,且一定采用连杆机构 ,建议双曲柄机构

网友:
不是太明白说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