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选型设计

楼主(2019-10-22):
如题,前面发过几次提欸子,麻烦大家仔细点看。见图片,电机减速机输出轴装一个齿轮(图中未画出)带动图片中的主齿轮,顺时针转动,两个从动轮逆时针转动。现在要把整个传动改为同步带传动。
单纯的换电机转向肯定是不行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图中的主轴顺时针,从动轮逆时针转动?
目前想到的方案是用双面同步带实现。把现在的4个齿轮变为6个带轮设计。
1.主电机减速机带轮驱动图中的主带轮(就是主齿轮轴上)
   主电机选3KW伺服,转速2200,减速比25:1,减速机输出轴90R/M,减速比3.主轴带轮转速30r/m. 这个带选哪种类型比较好呢?
  这种传动是选梯形同步带还是圆弧形同步带?
2.如果用周节制同步带,选型图里面最低转速是100,是不是意味着小带轮转速90r/m不适合? 只能选圆弧形同步带呢?  见图1
3.手册上的选型都是先选小带轮然后定大带轮。都是2个带轮的选型案例
  实际中,我可能一个主动轮,多个从动轮的选型怎么选呢? 见图2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求教,为什么单纯的换电机转向不行,主轴不能逆时针转?

网友:
这种工况的传动,建议优选圆弧齿同步带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