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桶盖关闭时声音大大的问题

楼主(2019-10-23):
图示气缸伸出时,桶盖关闭时声音很大,咣咣响,怎么在气动控制回路上想办法改善?

网友A:
节流阀调速啊,或者盖子上加一圈减震垫阿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流阀调速啊,或者盖子上加一圈减震垫阿行?

气缸上接了两个排气节流阀,桶盖内圈粘了一圈海绵垫,可能是桶盖太重,桶盖关闭时像砸下来似的

网友B:
气缸对面加一个液压缓冲器,可调节的那种

网友C:
加阻尼减速,最后一段慢慢的就不会大声了

网友:
用缓冲型气缸。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对面加一个液压缓冲器,可调节的那种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阻尼减速,最后一段慢慢的就不会大声了

怎么加阻尼呢

楼主:
我问问气缸厂家,谢谢

网友:
你是否记得你的小区单元门,那么大的门,关上的时候一点声音没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D:
这个掀起来角度比较大,再加上气缸伸出终点会有撞击,声音难免会产生,建议再贴合位置增加弹性缓冲解决撞击问题,从而消除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掀起来角度比较大,再加上气缸伸出终点会有撞击,声音难免会产生,建议再贴合位置增加弹性缓冲解决撞击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