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料环境,油封怎么样防止粉末进入?

楼主(2019-10-23):
在我厂的设备中,减速机(转速低,40转每分钟)到箱体内(过粉料,食品)的结构中,油封位置总是进粉尘,每2个月就要换一场油封。油封损坏是缺油导致容易进入粉料,还是其他原因。
我在网上找到一家做类似设备的,他们在油封处注入一定气压的空气,结构如图:
图中貌似是2个油封,中间注入空气,但是这样怎么加油,采用固态油?用于食品的油封什么材质才能达标,采用什么什么油?

压缩空气注入孔

压缩空气注入孔

左边是箱体,右边是减速器

左边是箱体,右边是减速器

补充内容 (2019-10-23 11:00):
有颗粒进入,就会产生间隙,这样就会被吹跑。
同时润滑油也被吹跑了,需要经常观察润滑油??不好判断什么时候添加润滑油,而且他的图中无法看到怎么加润滑油。

大佬,分享一下油封座系统设计经验吧!

补充内容 (2019-10-23 11:01):
帮忙分析一下,他这个的设计原理,意义
谢谢大家

网友A:
  工程机械的油缸应该比你这个工作环境恶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机械的油缸应该比你这个工作环境恶劣吧?

我这个箱体是充满粉末的,而且受潮容易结晶,变成硬颗粒或硬块堵塞油封。网上找到的这个可以每2年才用换一次油封。
看图中,完全没有发现怎么注油,他不使用一般油封,还是干磨?
还是其他原理,我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机械的油缸应该比你这个工作环境恶劣吧?

当然,我也没见过几个油封是什么样子的,对这块不了解。
只是现在想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有颗粒进入,就会产生间隙,这样就会被吹跑。
同时润滑油也被吹跑了,需要经常观察润滑油??不好判断什么时候添加润滑油,而且他的图中无法看到怎么加润滑油。

象这种低速转轴的密封,不使用润滑油、油封,使用什么样的密封比较好。
如果不用润滑油,然密封圈和轴留一定间隙,压缩空气一直吹,轴和轴瓦是不是很容易磨损,产生的铁末就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颗粒进入,就会产生间隙,这样就会被吹跑。
同时润滑油也被吹跑了,需要经常观察润滑油??不好判断什么 ...

吹气油封的工作原理是:油封是台阶孔,小孔和轴接触。大孔和轴之间是有间隙的。压缩空气从间隙中吹出去,颗粒物就不会进入。吹气压力不会很大,你不用担心会把润滑油吹跑。而且你40转的速度很低,即使油封是干磨的也不会损坏。但是这种油封一般不便宜,楼主如果想要省钱,在油封外面再加一个海绵,把灰尘挡住。

网友(点评):
这样相当于油封套在轴上转,岂不更麻烦

网友:
一侧不使用润滑油的,实际等于悬空,另一侧有润滑油,但也没有粉末了,实际等于2个油封,猜测2个油封是不一样的,粉末侧单向的,唇边朝向粉末,另侧为双向既防止气吹到润滑油里也防止油进到气里

网友:
看看混凝土搅拌主机就明白了

网友:
加个尘封不行吗,参考工程机械油缸马达等

网友:
参考液压油管防尘圈与刮污圈。或者油雾吹气也行。。

网友:
可以试一试加一个油封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