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条机的刀片交接多少是比较好的

楼主(2019-10-23):
刀片直径100,垫片直径96,刀片交接2MM,现在发现切开铝板后中间一条铝板被两个刀片夹住转到刀轴上面吗,怎么在不加辅助机构的情况下处理这个问题,第一次设计这个,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东西

楼主:
白色的是刀片,黄色的包胶垫片,铝板被夹在两块刀片转起来了

网友:
  面条机的结构可以参考下。

网友:
刀片直径太小了吧

楼主:
是一款小型的设备,可以操作的空间比较小,切的铝板厚度是1.2

网友(点评):
切开之后有导向么?

网友A:
2MM太深了,最多0.5mm刀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MM太深了,最多0.5mm刀口

不知道lz黄色包胶硬度多少,铝板1.2,包胶还会缩一点点吧,2mm是否基于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黄色包胶硬度多少,铝板1.2,包胶还会缩一点点吧,2mm是否基于这个?

胶硬度是85,感觉硬了需要改,厂家给的是可以做到75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一款小型的设备,可以操作的空间比较小,切的铝板厚度是1.2

目前没有,在考虑加,然后加3个压平的滚轮

网友:
在出口加一个板(拉杆也行),差不多贴住包胶垫片,挡住割下的铝板

网友C:
分条机,也叫纵剪机。是薄料还是厚料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条机,也叫纵剪机。是薄料还是厚料出现这种情况?

100的刀,刀口交接2mm,材料1.2

网友:
出口位置可以加上下铲板

网友D:
两组刀片转的方向不是同一个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组刀片转的方向不是同一个方向

补充:刀片会不会打滑

网友D:
如果能保证刀片不打滑 都是同时同步切割 铝板应该不会跑偏

网友:
和模切里用的分条机感觉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保证刀片不打滑 都是同时同步切割 铝板应该不会跑偏

刀片不会打滑,有包胶棍压着在

网友E:
你这是已经把设备加工出来了吗?你这重叠量是固定的呀?切完料,多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已经把设备加工出来了吗?你这重叠量是固定的呀?切完料,多宽?

60宽,设备样机已经加工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0宽,设备样机已经加工出来了

哦,可是挺窄,一般这么窄的容易出现这问题,既然设备做出来了,那可以在中间刀套缠一些胶带,这样能有些效果。